急请教转台(涡轮涡杆)消回差方法。。。

楼主(2009-10-31):
刚花50米败了个减速箱。。。
准备当数控回转台用。。。
可是这个有回差。。。
大大们快帮我把它消了吧。。。
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的,除非用双导程蜗杆。要么改轴承,用偏心结构,使蜗杆到涡轮的距离可调

楼主:
...
汗死!!!
那不是没得救了。。。

楼主:
哦。。。
明白了。。。
让蜗杆尽可能靠紧蜗轮是吗???
我也这么想的。。。
准备对它下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明白了。。。
让蜗杆尽可能靠紧蜗轮是吗???
我也这么想的。。。
准备对它下手了。。。

又败新东西了啊 怎么不直接弄个现成回转台啊 何苦弄来两个都不称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明白了。。。
让蜗杆尽可能靠紧蜗轮是吗???
我也这么想的。。。
准备对它下手了。。。

应该也不行吧 靠的太紧就咬齿根了 产生干涉 本来涡轮蜗杆就是间隙配合的啊

网友A:
涡轮割成两片中间加弹簧,和双螺母消回差一样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涡轮割成两片中间加弹簧,和双螺母消回差一样方法

肯定是不行了 中间加东西 螺距就变了 可能转都不能转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 就是把蜗轮轴的上面或者下面改一下 让蜗轮不是在蜗杆的正中间 也就产生了咬合不正确 虽然会加剧涡轮蜗杆的不正常磨损但是能消掉回差 正常运转这样对涡轮箱是不好的  不过当回转台 转动也不频繁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这个间单的很,世界上没有;没回差的设备,只不过有大有小,不管设备多旧技术是可以办到的。因为任何机器都有麽损,我们称它,为回差。你可打表算出回差,用过赢方法,回转即可达到目的。

网友:
你把,你没拆出来那个.稍微改下.一面加弹簧.

楼主:
弹簧怎么加?
回转角度不确定啊。。。
精度怎么解决。。。

网友:
给蜗杆加个可调的偏心套。

楼主:
改造ing 。。。
先拿40米淘的40:1小箱开练习(结构跟这个差不多)。。。
成功了就如法泡制。。。
成仁了再想别的办法。。。

网友:
 换跟螺距小一点的涡杆

楼主:
试了一下调间距消回差。。。
狠失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4321823

继续求其他方法。。。

PS:
   失败的是个垃圾减速箱(原有回差1圈多,调整后减省到小半圈,回差越小越紧,无回差时根本转不动了)

网友:
以前好像有人做过的

楼主: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LS的大大啊...
感动死啦...
偶滴A轴有希望啦...
555(哭ing...)...

网友:
 太有才了,这都能搞出消回差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photo.5imx.com/up/0806/02/20086302047321.jpg" border="0">http://photo.5imx.com/up/0806/0 ...

鼓掌  这个厉害

楼主:
成功啦!!!!
结贴。。。:loveliness:

网友:
兄弟啊 有没有试过 载荷超过弹簧力后是否依然存在会差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肯定会有回差。。。
不过比原来好太多啦。。。
明天换硬弹簧!

网友(2012-03-05):
这个两半涡轮其中一个是否得做成空套式的呢?两个中间都有键槽不是还是刚性连接?

网友:
还是有点质疑这个方法。。。

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双导程蜗杆才是解决的办法
 双导程蜗杆

  简单说就是蜗杆的齿厚是变化的,这样就可以调整蜗轮蜗杆的间隙达到最佳状态。另外,当使用过程造成蜗轮蜗杆的间隙变大,可以通过调整蜗杆的轴向位置,使蜗轮蜗杆的间隙变小。

  方法是先加工蜗杆的一条螺旋线,按标准模数来确定蜗杆的螺距,当加工快到尺寸时,留出一定的余量,要根据模数大小而定,这时在这个蜗杆的螺纹的另一面对刀,并根据设计要求将车床的螺距调到相应的新螺距,这个螺距与先加工的螺距相差非常小,以致,每个螺距只相差0.10左右,这样,几个螺距就会使齿厚逐渐变化了。加工时要注意:1、要有一个测量基准点,最好是画上线,保证每次都测的是这个地方,这点应是蜗杆齿部的中心点(与蜗轮的齿相啮合部),应保证该点的齿厚比标准稍厚一点。2、加工第二条螺纹时,应对刀时考虑这一刀应该是开始切削时切得多,刀越向前走切得越少,防止扎刀。

网友:
其实,将蜗轮切成两片后,可以不用弹簧,上面钻孔,用偏心结构调整,可以不存在力的问题。

网友:
LZ,你不能完全清掉回差,是因为蜗杆的齿厚太薄,重车一根

网友:
把涡轮锯开  中间装上弹簧  原理如同双螺母丝杠  就没有间隙了  但是工程量很大 涡轮箱内部空间限制等等原因       调整蜗杆和涡轮的结合松紧度也可以消除回程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