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池问题大虾们过来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2009-10-31):
我的是11.1V 5000毫安的锂电。用在启动器上面。今天出现了怪事。
电池
能放电不能充电了。差在启动器上还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电流小了。。我充电的时候
充电器
不停的报警。我把电池拆开。各各插头都检查了没有脱焊现象啊。。怎么可能可以放电不可以充电包括平衡插头我也看过了。真是怪事了。请大家帮忙分析案情

网友A:
应该就是平衡插头的问题 用万用表分别量一下平衡插头各个相邻脚电压 应该有一对相邻脚没电压 就能判断是那根线断了 从表面上 有时是看不出断线的

网友B:
平衡充的插头最容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