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出的反转齿组比较好?

楼主(2009-10-31):
.....今天飞第二块电的时候突然狂自旋.....炸之,第一念头是尾舵见马克思了....但检查后尾舵正常.....陀螺仪也正常....尾波箱及尾旋翼也不见异常........皮带也没断......最后发现是反转齿组的那个皮带齿和反转齿轴之间打滑了,导致动力只有小部分传到尾波箱....又要买配件了.......在淘宝上仿佛有几种反转齿组,有些是一体的,有些是分体的.......大家觉得那种反转齿组比较好?(结实、拆卸更换方便)...偶的是飞耐的闪客450V2,上次拆过一次反转齿组,感觉很麻烦,而且感觉里面固定方式不好,仿佛都是靠胶粘的。另外还想问下那个皮带齿和轴之间一般是用什么方式固定的?难道都是用胶粘的?

网友:
YT原厂的吧,反正这个坏的机会很少

网友A:
我拆过飞越的,轴上压了竖的条纹,插入塑料皮带轮,应该不会打滑。但是轴容易从轴承上跳出来,涂点AB胶粘一下就好了。

飞越的问题是轴承孔尺寸小了一点,轴承顶进去以后发生了变形,旋转不是特别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飞越的,轴上压了竖的条纹,插入塑料皮带轮,应该不会打滑。但是轴容易从轴承上跳出来,涂点AB胶粘一下就好了。

这个问题飞耐闪客的也有,上次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飞耐的皮带轮是金属的,望上去好像也有条纹,但是有胶.....看上去应该没那么容易坏,难道是油门曲线太急?或是上次炸的暗伤........不过应该皮带被扯断或皮带跳齿都不至于损坏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