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地飞控 玩XTR软件出现的怪现象

楼主(2009-10-31):
是 加油 断断续续的,感觉好象油机熄火一样的。有时候有反映
而且老是提醒 你把控的电源 要打开 (已经开着的嘛)
用2台电脑有实验过,有这个现象
原来在工作单位的电脑上玩的上好的。 我自己买了一台山寨笔记上网本,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以为是笔记本配置低,带不动。
今天拿到原来用的很好的单位上的电脑上,一样的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请帮忙解决????
(今天晚上,准备回去把控 拆开看看,是不是插孔的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A:
线接触不良

楼主:
故障已经解决
是天地飞控底部的那个 3。5MM的2芯插头 里面的线断了一根。昨天把线拆开,测量 不通
后直接把插头 用刀片划开后,直接焊接。一切 OK

网友B:
我那个跟你一样...而且还抖陀.............时不时还提醒请打开电源......................晕.......

网友C:
实践中进步,实践中成长

楼主:
因为天地飞控的模拟插座是在底部,平时练习的时候,一般是放在腿上,容易折断这个插头的线,所以。建议,自己动手修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