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的DSX7被我整了。。。

楼主(2009-10-31):
小弟2个月前在义务无门无派电直精品店买的JRDSX7 DSM2版。最后一次用是在今天早上,一直用到没电自动关机,刚刚突然好像发神经忘了没电就打开
遥控器
,DSX7叫个不停,显示BACK UP的标语。。。。。。然后我把所有开关都拨到原来位置,重启,仍然是BACK UP。。但微调什么的动了有响应的。。反映了好久才想起来控没电。。。。。。。。。现在控正在充电中。。。。不知道明早控还有救吗???

网友A:
有救啊,不怕不怕

楼主:
怎么救呢。。。

网友B:
别担心,JR DSX7没呢么娇气

网友C:
backup error?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D:
恭喜,返修吧,没救

网友E:
恩,是你被DSX7整了

网友F:
充了电就好了。
就是告诉你没电了有丢失资料的可能性提醒你备份。

网友G:
你厉害 直接用到没电....... 低电压报警 就该充电了 这是常识~~~

网友H:
冲完电应该就好了
用到没电没炸机?LZ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如果没设置失控保护问题很严重的

网友I:
备用电池呢?

网友J:
你还是换一个锂电吧,用到11.2V就去充电最好了

网友K:
是不是里面的保险管烧了

网友F:
保险管烧了整机都不会通电的。

楼主:
昨晚充电了,冲到今天早上的,大约有12个小时了吧,可是打开后还是BACKUP。。。。。。怎么办啊

网友L:
记得说明书上说,BACKUP error 是严重故障,要返厂修的, 电用光后果这么严重? 以后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