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2手市场收获一cjo625

楼主(2009-10-31):
下午没事去逛五块石,看了下百分表,一个瑞士的杠杆式,都不能回0了,还要我80,没理走了,然后发现一cjo625,老板说2500,仔细看了看,最后以2520包运,包送上楼搞定,家住7楼,无电梯,哈哈

网友:
标牌还是繁体字的

网友:
又有人上床啦

网友:
cjo625可不算小床了,还要搬上7楼!!!:funk: :funk: :funk:

楼主:
也就d250*500的重量,160kg
我家7楼,老房,预制板楼板的,现在放墙边,应该还是安全,等几天去用8*8的木方做支架,平衡分配重量

楼主:
家里没百分表,把死顶夹在卡盘上,刀架上夹块铁,抵住顶尖,用手转动卡盘,居然在铁上画了个差不多0.6mm的圆,nnd,卡盘跳动至少0.03mm

网友:
洗下 檫下 刷下 看上去会更好

楼主:
估计精度调整起来够呛

网友:
DIY模型零件估计还是够用的,精度0.2mm就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里没百分表,把死顶夹在卡盘上,刀架上夹块铁,抵住顶尖,用手转动卡盘,居然在铁上画了个差不多0.6mm的圆,nnd,卡盘跳动至少0.03mm

死顶是锥度的,估记难夹正哦。

楼主:
准备马上跟老婆申请去弄个百分表,把卡盘拆下来量量主轴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顶是锥度的,估记难夹正哦。

死顶前面有一段是没锥度的,夹的那个部分

网友:
这个坛子,一年都不知道要买回多少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死顶前面有一段是没锥度的,夹的那个部分

教你一招 要是卡盘爪不正的话 可以用一个直径小一点的砂轮伸进卡盘里走大托板磨一下三个爪的卡口 砂轮不用旋转也可以 要是有动力刀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招 要是卡盘爪不正的话 可以用一个直径小一点的砂轮伸进卡盘里走大托板磨一下三个爪的卡口 砂轮不用旋转也可以 要是有动力刀就更好了

卡爪如果没有夹紧,在盘式牙和卡爪之间还是会有间隙的,这样磨怕弄巧成拙。

楼主:
修改一下,径向跳动应该是大于30丝,今天拆卡盘没拆下来,nn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卡爪如果没有夹紧,在盘式牙和卡爪之间还是会有间隙的,这样磨怕弄巧成拙。

不是的 你可能没试过 我试过各种方法 师傅是教的里面卡圆钢磨外面 之后在不卡东西的磨里面 可惜还是不行 后来我试了一下什么也不卡直接磨 由于离心力的关系三个爪都处于和盘丝扣紧贴状态  即使没有贴劳 砂轮一磨也靠严了 所以经检测什么也不卡是正确的

网友D:
卡爪的休整那有这么简单哦!
别以为铁是橡皮泥,怎么搞都成

网友:
真的  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爪的休整那有这么简单哦!
别以为铁是橡皮泥,怎么搞都成
兄弟可以试试 我修过不是一次了 铁在硬也硬不过砂轮的

网友:
时间出真知

支持24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你可能没试过 我试过各种方法 师傅是教的里面卡圆钢磨外面 之后在不卡东西的磨里面 可惜还是不行 后来我试了一下什么也不卡直接磨 由于离心力的关系三个爪都处于和盘丝扣紧贴状态  即使没有贴劳 砂轮一磨也 ...

准备先把卡盘和法兰弄下来,先打主轴精度,现在非常担心主轴精度已经被破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先把卡盘和法兰弄下来,先打主轴精度,现在非常担心主轴精度已经被破坏

恩  如果主轴有旷量那什么都白扯了 如果没有旷量 只是变形或微量弯曲 用我说的办法也可以解决 不过那个爪上那个槽是必须固定的 不能随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