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使用汽油机和甲醇机的对比(更正)

楼主(2009-10-31):
很多人都很期待亚拓700汽油版,毕竟甲醇机油太贵了
先看两个发动机的参数

小松26CC直升机发动机G260PUH
排 气 量:25.4cc
压缩比:8.4:1
最高出力:1.71kw/13000rpm (约2.3匹马力)
最大扭矩:1.42N.M/9500rpm
工作转速:3000--13000rpm
重 量:1770g

亚拓 700 os 91h
●排氣量:15cc(0.91 cu.in.)
●缸徑:25.8mm(1.02 in.)
●活塞行程:22.0mm(0.87 in.)
●適合轉速範圍:2000-16000 rpm
●輸出功率:3.3hp/15000rpm
●重量:605g(21.3 oz)

亚拓700使用甲醇发动机全配重大约4500g,也就是除发动机之外的重量是3900g左右,如果加上汽油机后重量是5600g
再来计算一下这两个发动机在亚拓700上能产生的加速度(假设发动机的功率和产生的推力成正比):
甲醇机:3.3 马力/4.500KG = 0.73 马力/KG
汽油机:2.3马力/5.600KG=0.41 马力/KG

综上所述,汽油机版的700性能只有甲醇版700的一半多一点,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就算亚拓改进,我估计也也差不了太多,
汽油机的效率不是一两天就能改良的,飞暴力3D的兄弟可以不用期待了
突然又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算是不对的,因为螺旋浆产生的升力中有一部分是固定用来克服飞机自身重力的,多余部分才能用来加速
网上的资料得知亚拓600NSP自重3.5KG,能吊起3KG物品,总重就是6.5KG,也就是说1.8马力可以产生6.5KG升力,即1KG重力需要0.27马力才能抵消
或者说1马力可以产生3.6KG重力
所以重新计算如下,设重力加速度G=10米/秒平方:
甲醇机:(3.3马力*3.6KG/马力 - 4.5KG)*G/4.500KG = 1.65G = 1.65 * 10米/秒平方 = 16.5米/秒平方
汽油机:(2.3马力*3.6KG/马力 - 5.6KG)*G/5.600KG = 0.5G   = 0.5 * 10米/秒平方  = 5.0米/秒平方
亚拓600甲醇机 (1.8马力*3.6KG/马力 - 3.5KG)*G/3.500KG = 0.86G =0.86 * 10米/秒平方  = 8.6米/秒平方
这样看起来差别就巨大了

网友:
失望的飘过~

楼主:
再算一下亚拓600汽油版的加速度系数
OS15500 MAX-50SX-H 发动机参数:
行程:8.17CC
马力:1.8ps/17,000r.p.m
重量:413g
亚拓600全配重大约3.5KG,按照上面的计算方法:
1.8马力/3.5=0.51 马力/KG
看来亚拓700汽油版跟亚拓600甲醇版的性能差不多,用作练习机可以了

网友:
分析得很有道理,
不过我还是期待汽油机的。

网友:
汽油机非常适合小玩航线的魔友,3C/3D的魔友就别期待了。

网友:
我没有期待汽油的,就期待700E

网友:
爽飞和经济总是走不到一起

楼主:
我没有期待汽油的,就期待700E

电池应该要2000+一个吧

网友:
基础练习还是很好的,不是所有人都在练钟摆、自旋翻吧!加之练习成本极低,很值得推广。再之汽油机和甲醇机升功率就没有可比性,好比涡喷比活塞,当然是涡喷好了..............!各有各长,各选所需。

网友:
期待亚拓改进成功。

网友A:
LZ 小弟有幸参加700G的试飞和测试
700G目前带电子设备和引擎
我们实际称得重量是4800G
而非你想象的5600G
这个重量还是测试用飞机上面
装了很多其他附件的重量
实际量产重量可能更轻哦
就目前测试飞行的动作中
包括钟摆、侧摆、自旋翻在内都可以完成
个人飞行的感觉目前测试飞机的动力
要完成一个标准3D飞行的动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同时ALIGN也在设计更多新的部件和改进
来提升整体的动力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小弟有幸参加700G的试飞和测试
700G目前带电子设备和引擎
我们实际称得重量是4800G
而非你想象的5600G
这个重量还是测试用飞机上面
装了很多其他附件的重量
实际量产重量可能更轻哦
就目前测试飞行 ...
重量控制如此好,还是值得期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小弟有幸参加700G的试飞和测试
700G目前带电子设备和引擎
我们实际称得重量是4800G
而非你想象的5600G
这个重量还是测试用飞机上面
装了很多其他附件的重量
实际量产重量可能更轻哦
就目前测试飞行 ...
照你所说楼主的臆想成份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小弟有幸参加700G的试飞和测试
700G目前带电子设备和引擎
我们实际称得重量是4800G
而非你想象的5600G
这个重量还是测试用飞机上面
装了很多其他附件的重量
实际量产重量可能更轻哦
就目前测试飞行 ...

k  看来亚拓做了不少改进,期待。。。

网友:
飞700要省,汽油与A123电池是两个不错得选择,但是汽油机的功率重量比在26CC这个级别是比较尴尬的,重量功率比不高,最大功率只有1.7kw,重量1770g,但是用15S 123 电池,蝎子4035电机,能够产生4000以上的最大功率,重量15s(1050g)+4035 (440g)+电调(120g)=1610g,功率重量比差别不是一般的大哦。以上纯粹理论计算,还没有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