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 E-020机身与机壳连接用的胶套大家怎么解决?

楼主(2009-10-31):
小炸几次, 机身与机壳连接的胶套断了,用胶条粘就失去了弹性,那个拧螺丝的小白塑料管不知哪有卖的,叫什么名没查出来,说明书上写的是041 胶套 O1。5*O3*4个。
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怎么也想不出那么小,那么柔软弹性的东西怎么替代。。。是不是拿根铁丝整个穿过去呢 ?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替代方法:找一段大小合适的电源线,抽掉里面的铜丝很好的!

网友:
哈哈有种中性笔的 笔芯 头上有个小胶套

网友:
....................................

.圆珠笔芯 不合适用火机烘软 塞进去

网友:
中性笔芯试试

网友:
用气门芯或者硅胶管   原厂就是硅胶管

网友:
有配件买的,编号:0006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替代方法:找一段大小合适的电源线,抽掉里面的铜丝很好的!

我就是用粗电线抽掉铜芯的.

网友:
还有个办法,抽调原来的固定杆,原来的固定杆是用胶水粘在上面的,然后自己弄2跟长度合适的碳纤杆插进去和海豚一样的方法固定

网友:
哪个原装的胶管的质地比较柔软,弹性高,换成硬的会加点一些震动,但是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