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凤凰电调 HV 110A 设置 突然熄火重新开BEC后一切正 ...
请教 凤凰电调 HV 110A 设置 突然熄火重新开BEC后一切正常

楼主(2009-10-31):
亚拓600ESP 莫名其妙地摔了,怀疑原装电调,换了凤凰电调 HV 110A ,
电机
仍是亚拓650L 用6S
电池
,飞起2分多钟后突然熄火,
发动机
停转,还好飞得不高,没摔坏,停地下后红灯闪,重新开BEC后一切正常,原来的电池又飞了3分多钟,什么原因?

网友A(2010-01-16):
我也有一个凤凰电调,跟你相同的问题。

网友B:
你的信息太模糊了。红灯闪了几下,闪烁快慢?有这些信息一般可以查到对应的原因
换KONTRONIK省心 :)

网友C(2010-03-22):
凤凰电调也不怎么样吧,听说是国内代工的

网友D:
有2个原因:
1、BEC带不动:凤凰的BEC可能不能支持你的600飞机,如果高转速,舵机需要的BEC电流大,电调BEC就会拖不动,导致电压下降,电调死机重起;
2、转速太高:凤凰做了一点转速保护,如果转速太高,会停止,报警,等待油门归零后恢复正常。
其他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凤凰电调在国外口碑就不怎么样,高端的都是KONTRONIK和SCHULZE,SCHULZE的电调功能很强大,自带USB接口可以设定参数、升级、导出飞行记录,还有电机电调温度探测接口,电池组单节电压检测等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