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变距桨 [视频]

楼主(2009-10-31):
正常飞行时是正桨距。(为了减轻重量部分成品零件被手工制作的替换掉了,但收效甚微,不过结构更紧凑了)

4D飞行时是油门收到底就是负桨距。

[视频] 演示4D变距过程和使用2S电池时的测试数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8317770100em28.html

网友:
电机轴,要换吗?还是要重新买?

楼主:
是跟桨一起配套的4mm空芯轴电机。

网友A:
看来马达也是专用的啊

网友:
好像450的尾变距

楼主:
不是450尾桨,是4D专业的成品变距桨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马达也是专用的啊

是的,不仅是空芯轴,还必须要效率高的高挡电机才能胜任4D变距桨。

网友:
不过 这东西改成 450 的尾巴到真不错

网友B:
4D   看来要普及了

网友:
最关键的拉力没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D   看来要普及了

这个东西想普及我觉得目前还比较难

单看这个电机总成价格就......... 个人接受降到130--150左右还行,电机(淘宝上一般这个尺寸的电机50左右,这个效率高点算80吧),尾桨夹(淘宝450金属的才50左右,这个算60元如何),还有桨(算20元一对,差不多跟直机桨价格持平了),个人觉得理想价格是150左右,动手能力强的绝对可以自己买零件改(用4*7*3或者4*8*3的轴承更换原来定子上的轴承,电机轴找lama的外轴刚好4mm,转子扩孔4mm,外加一个450扩孔的尾桨夹 )

另外能有这个混控功能(直升机十字斜盘模式??保留油门混控和螺距曲线)的发射设备也不便宜,老外网上见的都是9X2多,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设备

最后就是楼上,拉力多少??效率高的电机到底比普通电机大多少??最好就是上个视频测试一下

楼主:
因为已经飞过了,所以没测拉力。
现在2S的拉力虽然没有常规3D那么足,但基本动作都没问题,。其实地面测拉力只是没办法的办法,电流和转速这两项指标更有助于了解动力组的性能,加上实际飞行效果,完全可以做出判断。

飞行录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8317770100em28.html
http://you.video.sina.com.cn/b/23753238-1132664695.html

至于普及吗,那确实没有可能,不是价格问题。
价格也就是一台国产小甲醇机的价位。
大家认为在中 国什么类型的航模普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已经飞过了,所以没测拉力。
现在2S的拉力虽然没有常规3D那么足,但基本动作都没问题,。其实地面测拉力只是没办法的办法,电流和转速这两项指标更有助于了解动力组的性能,加上实际飞行效果,完全可以做出判断 ...

说到普及的问题!!!我想目前的国内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我们国家人口和玩模型的人数比,,,,,,,,可想而知了???
现在的人们都现实了,,,,,,,!!
慢慢的玩吧?能玩就是好事,,,,,,,,

网友:
国内飞直机不少把 只要固定翼吊机了 至于4D应该会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