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做的铁船 不求速度 只求制作 请大虾帮帮忙

楼主(2009-10-31):
这只船只是 做这玩玩 (新手)没装马达    请大家帮帮忙 装马达要什么东西 东西越便宜越好,我还是中学生 家长不给我钱  没办法  吧以前的 久遥控车上东西拆掉了放上去  就是在装螺旋桨 跟里面的 马达连接 中间部位怎么防水进入 需要什么东西 说下   只是做这玩玩的  以前只玩过车 没玩过船已点都不懂  谢谢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圆珠笔芯做轴套,细钢丝做轴,里面把你润唇膏当润滑油给封上,一般不漏水

楼主:
钢丝怎么跟马达连接  我看这办法不行。等下船一上水船舱都是水了  呵呵 还有什么办法吗。。。如果想买一套大概便宜点的要多少。二楼三楼的  你是笑我还是鼓励我呢  郁闷+无奈哦。。。大家想象办法 救救我制造的船啊

网友:
用机箱造船,够猛。
先检查下浮力够不,漏水不

电机和螺旋桨轴的连接件要看你的电机功率大小,最简单的是气门芯,不行再套个弹簧(从打火机的电子打火器里拆),再不行就用圆珠笔芯硬挤进去,还不行就用金属管套上拿胶粘

轴套管的防水:
倾斜安装,舱内高、舱外低,轴套管在船舱内的出口高于水面。
但给轴套管里加点油,低于水面也没事,就算漏水也很慢,沉不了

楼主:
哈哈 谢谢 你们的方案  明天去试试  成功了 发照片给你们看看啊  呵呵  纯手动打造

网友:
能自己动手不错

楼主:
今天去试了下 船的吃水度   怎么一变倒的啊··是不是船身太高啦 为什么呢??

网友:
大部分吃水大的船最后都会添加配重的

你的船是全金属(还是机箱铁皮 厚啊)先装完设备 配重好说

楼主:
请问下··我的铁船传动轴外套要用硬点的套作还是软点的套作呢。。。老鸟回答

网友:
最好是,外套铜管,内套圆珠笔芯。跟桨叉接触的地方放个轴承。

网友:
轴用遥控天线最前一接  轴套用第二节  放点唇膏  基本不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