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重的飞机,建议安装::无线电信标。。

楼主(2009-10-31):
 FPV的应该和:“无线电猎狐”的同步。

今天看了帖子,灵感来了————
——贵重的飞机,应该安装“无线电信标”!

无线电信标:推荐使用144MHz或者430MHz
频率,或者同时使用双频率。

信标发射机:发射功率0.1W,发射20秒,
休息40秒,以节省电池

信标发射机:启动发射采用定时延迟启动
例如:你预计本次飞行的总时间是25分钟,
那么信标发射机将在起飞30分钟之后自动开启
无线电发射。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每一台信标发射机:在发射的那20秒时间内,
反复 4次发射:预先设置的(各个JJ不同的)
莫尔斯电码。——哈哈,搜救行动EASY——

144MHz和430MHz的无线电测向很普及,请
他们参与“猎狐”吧——这可是实战啊 !

网友:
信标发射机几个阻容元件加个声表面滤波就能搞定,至于定时发射就要单片机来完成了。接收方面有个带场强显示的对讲机就可以
坛子里模友多 HAM 也不少

网友:
设置成失控后发射比较好。
发射和控制部分单独供电,容量不需要大,电池焊死,不怕摔。

网友:
这个没有意义 你还要用测向机

网友:
飞丢第一架的时候就想了

网友:
能控制从信标上飞过 还真得点水平
因真飞机也得练习很长时间
只能算 YY

网友:
直机目前我就不考虑了,暂时还飞不出我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