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L1:16能用直接3S锂聚充电池吗?(更新:已测试!)

楼主(2009-10-31):
HL1:16虎的控制板最高能用多少伏电压?

手上一堆飞450直机的3S锂聚电池,想直接给虎用,有没兄弟试过?

不知道不改装的话,控制板受不受得了?

网友A:
够呛吧?3S锂电充满是4.2*3=12.6V, HL配的电池是7.2V, 差的有点远, 不知道2S锂电加二极管降压是否可行

网友:
反正電壓得拿穩一點,不然馬達、電路都得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呛吧?3S锂电充满是4.2*3=12.6V, HL配的电池是7.2V, 差的有点远, 不知道2S锂电加二极管降压是否可行

3S锂电标称是11.1V,串2个二极管就变成9.7V,
6S的Ni-Cd充满也有9V,差不了多了。

估计要拆开,看看控制板的电路顶不顶得住。

网友:
顶不住吧兄弟,建议小心尝试

网友:
LS说的对,拆开试试,边开边摸和观察,一有不对马上拔电池。不过最好的方法还是降价

网友:
不建议用这么高的电压电池,7.4V再高的电压你差不多就要换新电路板了

网友:
今天早上我刚用4S的铁锂跑HL大脚,跑了4块电,无不良反应。

网友:
烧了就亏大了

网友:
坦克和大脚电压是不同的,我的虎1:16用2S锂电没问题。

网友:
用2S试试

网友:
串二极管?二极管一定要用扁的可以安装散热片那种。否则等着烧二极管吧

楼主:
 搞了个带2个二极管的转换插,今天试了2块3S2200mAh锂聚。

基本上是没停的跑,除了速度高了,没发现异常!

不过有点担心时间长了,波箱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了个带2个二极管的转换插,今天试了2块3S2200mAh锂聚。

基本上是没停的跑,除了速度高了,没发现异常!

不过有点担心时间长了,波箱受不了。

A24兄,久違了.
按理說以 2S 代替 6串 NiMH 比較接近. 我在像真船上用效果良好. 2S 8000mAH 的体積跟 6串 NiMH 差不多,衹闊了約2mm), 我想可以跑很長時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24兄,久違了.
按理說以 2S 代替 6串 NiMH 比較接近. 我在像真船上用效果良好. 2S 8000mAH 的体積跟 6串 NiMH 差不多,衹闊了約2mm), 我想可以跑很長時間了吧

飞450,手上好多3S2200mAh电池,不用白不用呀!

虎的电池仓可以塞进3S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450,手上好多3S2200mAh电池,不用白不用呀!

虎的电池仓可以塞进3S电的。

理解
我現今還未入手坦克,兄台有何提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
我現今還未入手坦克,兄台有何提議?

我也是刚玩,不太懂。

HL的东东外面看的不错,性能也可以,但里面很粗糙,不过对得起她的价钱,就几百块,先搞个吧。

网友:
第一个螃蟹被LZ吃了,贡献啊!

网友:
11.1 V 2300毫安的锂电上 恒龙坦克已经开了有段时间了 现在还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