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现华科尔WK-2801遥控器严重设计失误而导致的故障,用这个控的朋友快进!!!

楼主(2009-10-31):
那天和朋友一起去飞,我几个人全都是WK2801-E返厂免费升级了100mw,有个朋友的控突然不对劲了,他飞固定翼,美国手,故障现象为:推升降摇杆到某个位置的时候,副翼舵机直接满舵动作,恢复初始化也没用,没办法回去拆开研究了一下,后来发现副翼电位器被那根硅胶线来回拉扯的已经活动了,上紧顶丝也没用,还是活动,而且用手拉副翼电位器的硅胶线时,副翼通道指示直接向右满舵,有图有真相,请看图:

下图中左边摇杆带线的就是副翼电位器了……

下图中为各通道指示器,用手拉上图那根线的时候,副翼向右满舵了……

下图为副翼电位器周边图片,不明白天地飞都能做到让两只电位器固定不动,华科尔为什么偏偏这样设计……
注意电位器下面的电路板,那么大的空隙,每次推升降舵的时候,硅胶线会带着电路板+电位器的管脚与电位器来回的活动,时间久了导致了这样的故障……
临时处理方法:在电路板与电位器之间点一点热熔胶或者哥俩好,让两者不能一起活动即可,但是目前这个电位器可以说已经报废了,因为图中的顶丝上的再紧,电位器始终都是活动的,且活动拉硅胶线还跳舵,足以证明电位器的碳片与引脚之间已经短路或者严重接触不良,试想如果玩的是直机且是转向通道电位器出问题了,后果那是相当的严重!!!希望厂家能重视次问题,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比如提供此电位器下面电路板的的双连接线,防止线被折断。

楼主:
广告招租

网友:
 没有内容

网友:
怎么知道 是设计失误的问题?而不是 受到干扰?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每次必然出现,还是偶尔出现,要是后者就麻烦大啦。

网友:
接头松了,要不就是线里面断了

网友:
那么可怕啊,还好没有这控

网友:
这个问题早在0703的时候就发现了,只是没说出来,大家用的少,也都不关心,现在2801大量充斥着市场,保有量也比较大,看来是到说出来的时候了。
两个摇杆的X轴电位器的3个引脚没有固定,只是焊了一块电路板,引出3根导线和主板相连,因为导线是有弹性的,会带动3根引脚像弹簧似的也在不断的活动,导致固定引脚与电位器碳膜的铆钉松动,电路接触不良,会引起抖舵、电位偏移等情况发生。

解决方法:
方法一:返厂换新电位器。

如嫌返厂往返费用比较大,时间过长,又有动手能力,请使用:
方法二:
1。拆下电位器,用小样冲轻轻敲紧那电位器上那3颗铆钉。
2。装回原位,电位器对正,开控,调到0位。
3。用AB胶将电位器的3个脚粘在相邻的外壳上。

这样修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拆开过,还真没发现拉扯现象,因为硅胶线比较长 而且比较软

楼主的是线太短了

网友:
关注中,拆开看看,希望只是个例。。。

LZ用AB胶粘。。。能不能把线稍换个长点的稍好点

网友:
线再长也会出现受力现象,所以还是粘上的好

网友:
还好当初没选它 买了DSX7

网友A:
还请教楼主天地飞是怎么让两个电位器都不动的。
下面是dx7的方法大家可以参考。
借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4700&extra=page%3D2里第5张图。
大家自己用胶把线粘一下就行了。dx7的副翼电位器也是跟着动的呀。

网友:
是干扰把

网友:
华XX的电位器从WK1001时代已经是固定不住的了。。老鸟告诉我要用502粘住固定,返厂也不能完美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请教楼主天地飞是怎么让两个电位器都不动的。
下面是dx7的方法大家可以参考。
借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4700&extra=page%3D2里第5张图。
大家自己用胶把线粘一下就行了。dx7的副翼电位 ...

天地飞的控你有机会可以拆开看看,包括0905A的模拟器,设计都非常巧妙,都能保证让两只电位器固定不动,只有旋臂能动(废话,不能动咋用呢!~ ),而华科尔的设计真让人头疼,居然让一只电位器跟着里面的机械动作,然后再用引线连着,真不知道那根引线什么时候会因为长活动而折断……

网友:
没想到呀,没想到,我的0404A这么垃圾的控都是电位器固定不动的,1000个大洋的还这么设计是强的佩服佩服呀

网友B:
电位器不动的结构不好,两轴容易发生干涉。高级控电位器都是动的

网友A:
&imgrefurl=http://www.zzzv.com/forum/view.asp%3Fid%3D381&usg=__8CkTfHA-gJ0v12LSmEucsLNhLo0=&h=768&w=1024&sz=125&hl=en&start=22&um=1&tbnid=fxCP6_qfuZ6y-M:&tbnh=113&tbnw=150&prev=/images%3Fq%3D%25E5%25A4%25A9%25E5%259C%25B0%25E9%25A3%259E%2B%25E6%258B%2586%25E6%259C%25BA%26ndsp%3D20%26hl%3Den%26sa%3DN%26start%3D20%26um%3D1
看了这张图,才发现,真的可以让电位器不动,不管好不好,多谢楼主了,受教了。
不过天九好像又改回来了,
看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7113&
;highlight=%CC%EC%B5%D8%B7%C9
也是线连着跟着动的。
那种结构好,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C:
WK这么多年老问题不改

网友:
按照国际惯例 自己顶!~

网友D:
还好这个控现在不是我的啦,坏了不心疼!

网友E:
其实进口品牌的JR或FU,与相同级别的国产控的价格其实也贵不了多少。不要说我不爱国货,但为了安全方面考虑,还是……

网友F:
啥叫相同级别?啥叫贵不了多少?
不同消费能力的人,眼里的钱的大小可是不一样的。。。
何不食肉糜乎?

网友G:
我今天也开了看了一下,没有发现楼主说的那样,都很好!!几个定位器稳稳的,欣慰!!但我感到头疼的问题,我把电池改成锂电池了,但电池到了11.9V左右,就会失控,电机上下跳动厉害,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