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简单的判断电路板上那个芯片烧了?

楼主(2009-11-01):
今天飞机飞远了,坠入草丛。捡到飞机时,已闻到一阵焦味。

惨!

回来检查一下,2个65MG不动了,其中一个明显电路板已烧焦,另一个无明显伤痕。

拔掉两个坏的65MG后,试了一下,9257还动,但发热大。再拔开UBEC量一下电压,吓了一跳,12.50V!!UBEC已击穿。

请教一下,如何简单的测量一下舵机的空载电流?确定是我的65MG是烧电路板还是电机

网友A:
直接 把电阻档 调整到 1K 档 测试一下 电源的 两根线  正反两边量 要是不一样电阻还比较大 再近一步拆开量  要是电阻都一样 并且还很小  基本就挂了 驱动管就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 把电阻档 调整到 1K 档 测试一下 电源的 两根线  正反两边量 要是不一样电阻还比较大 再近一步拆开量  要是电阻都一样 并且还很小  基本就挂了 驱动管就穿了!

直接测了一下接头红黑线的电阻,两边都是1.23K。正常吗?

楼主:
测了一下,电机5V时空载电流2A,明显烧了。

我应该如何测IC是否烧了?

楼主:
如何简单的判断电路板上那个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