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减速箱消回差(蜗轮蜗杆)。。。

楼主(2009-11-01):
垃圾就是垃圾。。。

为了做数控回转台,
今天去淘了个50米的减速箱(10:1的,这个不是垃圾)。。。
稍加了点油,
转动顺得没话说,
可是有一丁点回差(就一丁点,可是也有一度半度的,对数控来说比较要命)。。。
问了一大圈,想了老半天。。。
决定拿另一个40米淘的40:1减速箱(这个真垃圾,输入转1整圈,输出还没动。。。)试验一下。。。
于是。。。。

[左边是好箱,右边是垃圾箱]

楼主:
看了看结构,扩孔难度太大,而且破坏后不容易恢复。。。
于是拿蜗杆端盖(轴承座)开刀。。。

找正。。。

走一刀。。。为了以后恢复省点力气,没全弄细,只车了相当于箱壁的厚度。。。
因为现实世界中没有Undo或Ctrl+Z的机会。。。

楼主:
装上试试。。。感觉还行。。。

楼主:
底面划线,冲坑。。。

楼主:
钻两个洞洞。。。

楼主:
丝锥哪去了。。。

楼主:
昨天偷懒用手电钻夹丝锥修拐尺,
结果断了一根。。。
好不容易又找到了一根。。。

小时候家里有丝锥扳手。。。
被我当废铁卖了。。。
后悔中。。。

只好用这个凑和了。。。

楼主:
装上两个螺丝顶住已经缩了水的的端盖一侧,
调螺丝紧度可以改变蜗杆与蜗轮的间隙。。。

不知道卖箱子那家伙怎么想的。。。
灌了满满一箱黄油。。。
根本拧不动。。。
抠了老半天,黑糊糊的。。。

楼主:
抠老半天,有些弄不出来了,
不管了,狂喷机油。。。

转转,好多了。。。
紧两头的顶丝,转动越来越吃力,
回差依旧。。。
用手转不动了,
敲个硒鼓齿轮当手轮。。。

楼主:
我调啊调啊调啊。。。调啊。。。
转哪转哪转哪。。。转哪。。。

终于没回差了。。。
转一点。。。好紧。。。
再转。。。转不动了。。。
上钳子。。。 还是转不动。。。
松点。。。
回差依旧。。。

哎。。。

白费劲了。。。

楼主:
结论:
    垃圾就是垃圾。。。
    蜗轮蜗杆精度烂得要死。。。
    搞不好还不同心。。。
    也许可以在顶丝上加弹簧让它自动找间隔消差。。。
    可是那样一来电机都得跟着一块动。。。
    根本行不通。。。

    实践证明,对这种垃圾减速箱的改造是没有价值的。。。
    想用类似方法做A轴的朋友请尽早打消念头,
    老老实实去淘精密的成品无回差转台。。。

    哪位还有更好的办法请回贴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论:
    垃圾就是垃圾。。。
    蜗轮蜗杆精度烂得要死。。。
    搞不好还不同心。。。
    也许可以在顶丝上加弹簧让它自动找间隔消差。。。
    可是那样一来电机都得跟着一块动。。。
    根本行不通。 ...

用这种改法 应该不行吧 我之前提到过这样会产生咬齿根 就不转了
我说的那个方法应该试一下 不一定成功应该比这个几率大  不改蜗杆 改蜗轮  使蜗轮偏移来消回差

网友A:
你有车床可以自制一个双导程蜗杆,消间隙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车床可以自制一个双导程蜗杆,消间隙没得说

这个蜗杆。。。好粗。。。
这个导程。。。好大。。。
俺的车床。。。好小。。。
偶的技术。。。好烂。。。
不会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