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的电机

楼主(2009-11-01):
我的LAMA V4上层浆的
电机
换向器坏了,需要抽出转子修理,但不知如何拆下轴上的铜齿,另安装时如何固定铜齿,请各位老鸟指教!!!!

网友A:
找一个相同的轴,用力把原轴顶出去

网友B:
有 中叫 拉马的 齿轮拆除装置
或者用顶针 把 齿轮从轴上顶下来 再不行 直接 拔出来!

网友C:
lz不哭,我们都在寻找美好的慢慢长路上

网友D:
lz不哭,就算全世界都没有人爱你,他在天国也依旧爱你的不是吗

网友E(2009-12-04):
用尖嘴钳顶在机壳上撬,不要怕撬坏。我就是这样修了6个电机了,换碳刷、充磁、换轴承、换转子,什么都干过了

网友F:
好消息: ESKY LAMA 配件大降价, 电机在淘宝网售21元.

网友G:
有 中叫 拉马的 齿轮拆除装置

网友H:
暴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