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料车螺纹,有毛刺

楼主(2009-11-01):
找个师傅给说下,铝料上车螺纹一直起毛刺,车刀用过钨钢的和白钢的都磨过了也不起作用,加过润滑油也不起作用,求个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个师傅给说下,铝料上车螺纹一直起毛刺,车刀用过钨钢的和白钢的都磨过了也不起作用,加过润滑油也不起作用,求个方法

车削时转速多少 尽量慢点40左右就可以了 用白钢刀 油石磨刀

楼主:
这么慢啊,我都好几百的转数了
谢谢解答

网友:
车制螺纹本来就该慢点,快了会反应不过来,也容易损刀。

网友:
慢点车,用点柴油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学习了

网友:
铝还有铜是粘刀的,所以要不就超高速度,要不就很慢的速度

网友:
看贴要顶。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