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V-BAR的线怎么接?

楼主(2009-11-01):
我用JR的控...打算不再连接收机了..是否把2个EA101接到VBAR上,只用1个EA101可以吗?
3个拓机 1个尾脱机 和电调分别接到那个接口上呢?

网友A:
mini v-bar接到接收机
3线不分开,接到接收机螺距插口
3线分开头,接到接收机副翼、升降、方向插口
v-bar接舵鸡
打开软件,找到一种狮子盘模式,我用的是下面=1 左边=2 右边=3的模式。mini v-bar 1上接升降舵鸡 2上接螺距,3上接副翼。
方向舵鸡上面有标识,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B(2010-10-09):
顶一下学习更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