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LAMA系列有刷马达外壳开孔和粘贴散热片的散热效率差别有几何?

楼主(2009-11-01):
同标题。
首先,咱们分析一下LAMA系列有刷马达运转时,热量从何而来。
一个通电后高速旋转的马达,热量将由以下几个部位产生:
1、通电后,马达转子线圈的电阻产生的;
2、换向器(整流子)与碳刷的接触电阻、它们两的高速摩擦产生的;
3、碳刷自身的电阻产生的;
4、转轴与轴承摩擦、或滚珠轴承高速运转产生的;
5、转子的铁芯感生出的“涡流”产生的;
6、转子与空气的摩擦产生的;
当然啦,发热量最大的是1、2、3项,后三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除非是在非常之特殊的场合使用才会予以考虑进去……
至此,我们知道了热量(高温)的来源了。

那么,常见的有刷马达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请参看:这是一张从“KYOSHO(京商)”的产品手册上翻拍的照片。有刷马达的内部构造大同小异……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产热“大户”转子在马达的中间,它除了轴和换向器外,再无其他部位与外围接触了。
由此可分析出转子产生的热量将由下列途径散发出来:
1、转导。通过轴、轴承等传导给外壳后散发掉;
2、辐射。转子的热量辐射给磁体,再由磁体传导(合并着辐射)给外壳后散发掉;
由于LAMA系列的大都使用的是密闭(或半密闭)的180或370有刷马达,马达内的转子附近,便不大可能形成对流的空气,来带走转子的热量。于是,转子产生的热量只能靠导热效率极低的辐射方式散发出来……
这就是说:单纯地采用增加马达外壳的散热器(片)后的效果并不是最理想的!
再则,由于磁体与外壳的接触面,是不可能100%的。这就会使得磁体受热后,热量在磁体内积聚,温度逐渐升高……,当温度达到磁体的“居里点”后,磁体便会发生“退磁”现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马达动力大幅下降!且这个现象一旦发生,自然条件下是不可逆的!除非拥有充磁机,通过再次的充磁的办法方可恢复马达的性能……
那么,一旦马达的外壳被钻(开)了数量、大小合适的孔后,情况就打不一样了!
马达转子高速旋转起来后,便有大量的空气被转子的外形带着旋转起来。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大量温度较低的空气被带进马达参与对转子的冷却(这点,你可以在马达的孔上放些纸屑来验证空气的流动)。
到此,便可得出两种马达散热效率优劣的结论是:
利用快速流动的空气来散热的效率和效果,要远远优于单纯在马达外表粘贴散热器(片)的散热的效果!
当然,将马达的外壳开一些孔,可能对一些模友来说,并非是件易事!这不在散热效率讨论的范畴……
附图。
开孔后的180马达:

网友:
第4项我觉得也很重要,180电机的轴承是铜套,摩擦还是有的!

网友:
图上那个电机就是竞速用的类型吧,还带滚珠轴承那

网友:
只是钻孔难度比较高,铁屑要处理干净

网友:
怎么打孔呀,要取下来打,不好完成哦

网友:
黑人大哥对LAMA蛮有研究的哦!支持

网友A:
黑哥能不能上点外壳打孔的教程  小弟条件有限 没那么多专业的工具  只有榔头、钳子、螺丝刀、……这些  是不是没有电钻就不好做呀?有什么简便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哥能不能上点外壳打孔的教程  小弟条件有限 没那么多专业的工具  只有榔头、钳子、螺丝刀、……这些  是不是没有电钻就不好做呀?有什么简便方法吗?

“教程”这两个字可不能乱用哦……
若没有电钻,想给马达开散热孔,那是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容我想想、找找,有没有可替代的工具和方法……

网友:
黑哥的帖子支持一下!!
电机打孔!!在黑哥的指导下我已经完成!!效果不错!!就是耐热磁钢!塑料齿没有找到!!
顺便问一下 lama 电机 不是滚珠轴承的!哪种轴承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程”这两个字可不能乱用哦……
若没有电钻,想给马达开散热孔,那是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容我想想、找找,有没有可替代的工具和方法……

先谢谢黑哥了 ~  我刚刚意外地找到一个手摇钻……    但用这个估计也得费阵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黑哥了 ~  我刚刚意外地找到一个手摇钻……    但用这个估计也得费阵功夫

有这个东西就OK啦!

楼主:
有了手摇钻,对付马达的外壳足矣!
钻头用3~3.5mm的,设法用大号的木螺丝将空马达壳固定住后,慢慢钻出那些孔。然后用锉刀或断掉的锯条,处理掉孔边上的毛刺,再将马达组合起来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手摇钻,对付马达的外壳足矣!
钻头用3~3.5mm的,设法用大号的木螺丝将空马达壳固定住后,慢慢钻出那些孔。然后用锉刀或断掉的锯条,处理掉孔边上的毛刺,再将马达组合起来就能用了。

很详细     谢谢黑哥指点啦!~~

网友B:
有实际的效果测试?

网友:
论文又出现了!

网友:
这种方法真不错,从理论上解决了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实际的效果测试?

回您的话:严格的对比测试没有。
我也是业余“玩家”一个,严谨的实验需要一些相关的检测仪器和设备,目前我没这个实力,不大可能做这样的对比实验……
见谅!我只能从“理论”上来分析和讨论。

网友:
还是很可以的!

网友:
不知这种方法会不会影响电机的强度?

网友:
楼上的顾虑可以消除

网友(2010-02-05):
电机外壳好打开吗?????

网友:
黑锅 呀 我的180打了孔 怎么动力也下降了~!

网友:
测试过!没有开孔的电机连续飞行大概5分钟的样子! 表面温度有100多!100零几的样子!开过孔的电机表面温度有80几度!!当然也有误差的!!哦 是在同一台飞机上面测试的!!

网友:
灰常灰常有道理,有条件钻的都钻吧!有利无害!

网友:
好方法呀,去试验一下

网友(2010-10-12):
防尘问题不太好解决

网友:
防尘是个问题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圆形的370马达呢开圆的?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看法
支持楼主看法X2

网友:
支持外壳开孔散热,用胶带就可以清除碎屑了。

网友:
恩恩 上激光切割机。。几个洞几下就完事,还没碎屑。直接一个圆片掉下来: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2010-12-05):
黑人哥的帖子要顶~

网友:
用塑料齿轮不行,会滑出的,温度高

网友:
又见论文,好贴

网友(2011-08-04):
不太好搞.还是夏天小玩点.飞三分钟下来休息就算了.

网友D:
感觉铜套还不如塑料套好

网友E:
黑哥超级帅的。顶一个。
只是我一看到像论文一样文字叙述很长的东西就犯晕。..........

网友F:
显然要用到电钻,自已买个小手电钻,淘宝有卖100块以内吧,还可以做点小装修什么的。

网友G:
很好啊,解决了心里的一个困惑,至少在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