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防止炸机后舵机过流烧毁?

楼主(2009-11-01):
是否有一些过流保护电路,防止炸机后
舵机
过流烧毁?
UBEC过载击穿后电压过大,电子设备很危险。有没有UBEC击穿后自动断路的方法?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安装一个 限流装置 电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动关断!不过比较难
要么就是选择个高点电压的舵机 然后配个低点的 UBEC 这样也能起到保护作用 不过力量速度都会减低

网友:
貌似有的舵机设计耐流5A的,不容易炸坏

楼主:
我想弄个限流电路,有没有成品的买。我刚烧了两个65mg,怕怕

网友B:
我用塑料舵机臂,而且还把最后一个孔钻大一些,不炸不会断。

楼主:
主要是想防止舵机憋死烧毁。

网友C:
MD933舵机内置憋舵过流保护,即使长时间堵转也不会烧坏线路板和电机。

楼主:
我用65mg,有类似的模块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