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各位专家:我的420尾舵机通电后很烫,电调也很烫

楼主(2009-11-01):
我的420尾舵机通电后很烫,电调也很烫,只能通电最多五秒钟,不然肯定烧掉,420通电一开始正常,但二,三秒钟后一烫就无反应,另外还有一个410舵机也没了反应,请问:这是我的调试原因还是舵机的质量问题?之前我的GF和V2配65MG和9257以及401都不曾遇见过  .,另外我在通电的情况下,用FF9上上的正逆功能换了一个油门反向,竟然最后造成电调故障,无法维持中速以上油门,非常危险.这又是怎么回亊?谢谢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电调很烫是一个舵机坏了,建议你一个个舵机拔了线试一下!

楼主:
试了下来我的420尾舵机和一个410舵机的确坏了

感觉亚拓的电子设备太娇气也太烧钱了.  换了电调和二个舵机,共用去我450块大洋.现在一切正常.谢谢楼上的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亚拓的电子设备太娇气也太烧钱了.  换了电调和二个舵机,共用去我450块大洋.现在一切正常.谢谢楼上的关心.

的确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呀,而且现在转动的很慢,感觉烧但又还能动,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亚托的35X电调BEC输出是6.04V样子的,换成5.0V的好点,不会那么烧舵机。

网友:
同问LZ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