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750非锁尾模式亮绿灯

楼主(2009-11-01):
新买了450PRO,刚装好以后在锁尾模式与非锁尾模式都是亮绿灯,还有在非锁尾模式时,
舵机
会回中,但打尾舵杆时舵机几乎没有行程,在锁尾模式时行程很大,一边顶死了,调行程也没有用,请教是什么问题?回复及路过的都先表示下感谢!控是F的10CHG,617的接收机,我有一架GF,608的接收,一样的尾舵机
陀螺仪
。尾舵机是DS520.

网友A:
控上的感度没有调

网友B:
首先怀疑控上所设通道与接收机接线通道不一致。

网友C:
首先确定楼主以前用过750吗,如果用过,并且是自已设定正常使用,那么,现在这个肯定有问题。
如果楼主以前没用过,那么还是找个周围用过些陀螺的玩家来帮你设定下看看。
因为750是控来设定的,以前没用过的话,掌握不好,设定容易出现问题。

楼主:
感度上面的都没有问题的,现在问题解决了,不过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弄好的,在前面一架450GF上面一个个数据对过去,发现HOV-THR与HOV-RIT里面的MIX不对,调成与GF一样的就好了,不知道那两个是调节什么的。

网友D:
控
你的接收机是几通道的
6通道的 感度线是插在GEAR 里面的
要把控里面的定速打开
然后在定速里调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