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0905A 在G3。5无法通过校准

楼主(2009-11-01):
我的控是ESKY-E61配个Esky 0905A USB模拟线。在FMS模拟软件运行正常。能正常进入G3。5 ,就是无法校准。不出理校准里的 FINISH。无法通过校准

网友A:
帮不上,只能帮顶。。。

网友B:
我的用酒精清洗电位器 FINISH才能点击!

楼主:
应该不是电位器问题,当关控或拔线,就能出现。晕,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Esky 0905A 就是个模拟控 玩G3.5不需要什么模拟线
ESKY-E61 是什么机?有真控还要模拟控,

楼主:
总算好了,Emulator设置里,将信号修正,打勾,就通过校准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D:
我也用0905,学习了
一直就fms省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