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坛混了一个月,终于要进入配机阶段(打造最便宜的450PRO)已经下单,等待中)

楼主(2009-11-01):
废话少说,先上配置表

机身: 飞越 Tarot 450 PRO 空机版 650元
遥控器+接收器: RADIOLINK 2.4G T6EHP 382元
陀螺仪:KDS800 180元
锁尾舵机:MD922 80元
斜盘舵机: 辉盛9G*3 75元
电机:新西达 HD2218电机 3680KV 80元
电池:花牌电池 2200MAH 20C 3S1P *3 348元
电调 :中特威无刷电子调速器 40A SBEC + 编程卡 160元
充电器 :花牌301充电器+适配器 50元
工具:S100-A 180元

总计:2185元
作为第一台机,超过2000块了,所以我还是觉得有点贵,上面这些配置都是看了很多帖子后自己觉得不错的。
大家觉得哪部分可以再省点?或者哪部份性价比不高,给点意见,也好让我早日“升天”,也让论坛上的新手有个参考。

在论坛混了一个多月,马上就走火入魔,天天在坛子上、淘宝上游来游去,还原创了不少贴,哈哈
差点就买了亚拓450Pro加DSX7,而且还有直接上600NSP的冲动,后来想想自己没有车,离飞场又远
我想公交车司机不会让我提着一大桶甲醇上车吧,飞机又那么大,肯定被当另类的
至于决定不买亚拓是因为我看过人家玩600、700油机,太震撼了,450就是个入门机,没必要买贵的
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自己这股热情能持续多久,自己米又不多,无谓太浪费了

终于忍不住入手了,最终的配置如下:
机身: 飞越 Tarot 450 PRO 空机版(因为KDS800不能装到sport上,只好选PRO)
遥控器+接收器: RADIOLINK 2.4G T6EHP (网上评价还不错,做个小白鼠吧)
陀螺仪:KDS800 (便宜好用)
锁尾舵机:262 (MD922 装不到PRO上,店家推荐这个)
斜盘舵机: 辉盛9G*3 (反正便宜,坏了再换)
电机:新西达 HD2218电机 3680KV
电池:花牌电池 2200MAH 20C 3S1P *3
电调 :中特威无刷电子调速器 40A SBEC + 编程卡
充电器 :花牌充电器 45元 (便宜,店家说1.6小时可充满)
工具:1.5,2.0MM六角各一把,十字一把,球头钳一把,螺距尺一把 (这样比S100便宜)
总价2100
再次感谢楼下各位的回帖,等到货了一定把安装调试飞行过程给大家分享

网友:
据说飞越的性能和亚托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新手就飞飞越是不是难了点?,另外,以后如果打算继续玩,控就收个差不多的,将来升级还可以出,你这个RADIOLINK 2.4G 不见的比二手的6EXP好到哪儿吧,将来出也是个问题。另外问一下,你这个电池是从哪儿看来的?

网友:
lz第一台机就买飞跃的325吧,电子设备不变,控换futaba六通电脑控

网友:
我的第一台机就是买的飞越,325,
控是6EX,710  飞越的
无门无派斜盘舵机辉盛9G 13.5元*3
飞黄腾达电机65元,辉胜40A,78元 陀螺仪:KDS800 180元,尾舵银燕8G,26元
充电器飞越 50元  电池飞越125元一块,
工具飞越1.5mm内六角起子一把 15元
加上300多无的配件,2000元不到
辉盛舵机感觉没有个正价,10块多到20块都有得卖。
没有人带,有问题只能在网上请教,过程很麻烦,不过现在已经飞起来了

网友:
好多都没没听说的!不敢用,LZ试试吧,试好了告诉我

楼主:
不考虑升级问题,我只想便宜又好飞就够了。
另外飞机还是450比较好吧,毕竟论坛上玩的人多,有啥问题也能问

网友:
回5楼的,我的飞越红已经装好了,我水平差,目前只能悬停一分钟左右,我是新手没有用过其他的配件也不知道好坏,请指教.

网友:
控换成6EX好点,收2手的,也没差多少`
飞机的话,PRO不好调,不推荐新手入魔,V2,SPORT什么的都比这个PRO好修,好维护.
斜盘舵机,辉盛9G用那种15块左右的就行了.其实都一样`
充电器的话,301速度比较慢.....一块电池要充2,3个小时,看你3块能等到什么时候 .B6不错...便宜又实惠`充电也快.
工具随便买几把就成了..1.5,2.0六角,十字,一字若干,100都不用...
电机无问题,电池也无问题,电调随意....
PS,450只是飞机规格的代号,机头到机尾长度-200MM=XXX     XXX±20MM=450MM,这样的飞机统称450`

网友:
楼上的都补充的不错~~~

楼主:
回楼上的:好像二手的6EX控不好收吧,如果运气好收个二手的当然不错了。
PRO不好调也有听说,看来确实要认真考虑一下飞机的问题,sport还能省点钱呢
充电器问题也说得很好,我根本不知道还有速度这一说
工具之所以买套装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如果楼上能列个表更好了
另外炸鸡一般坏什么东东? 需要买哪些备用配件呢?

网友:
450鸡鸡备1.5,2.0MM六角各一把,十字一把,球头钳一把,螺距尺一把`
易损件包括横轴,主轴,尾轴,皮带,大桨,副翼杆,球头扣,脚架,尾管,大齿,小齿,辉盛舵机齿等...

网友:
6EX基本上都有人出...蛮好收的应该`

网友:
PRO 好不好不知道没飞过。就知道PRO的配件贵

V2新手最合适,配件便宜品牌又多。

网友A:
直接买KING3 也比这个便宜。 全都帮你装配好了。飞起来和顶级的450一样稳定!

网友:
干嘛买PRO的?买普通的不就行了,新手飞根本没有区别。还有工具,千万别买模型专用的,到五金店买套好点的工具就行了,最多50

网友:
说句实话,对于LZ这套配置和选择,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很差

网友:
新手不要上PRO,一炸就花费太多,飞越的435炭纤版很不错,配件便宜,好修。舵机不能用9G,第一次便宜,以后花钱更多,应该用辉盛mg90结实耐操。总之最便宜的组合不是新手能操作的。

网友:
我的飞越红飞得很爽啊。我是新手

网友:
电调 不需要买 设置卡
设置稍稍看下说明书 很简单的

网友:
内六角的起子可以自己动手用普通的十字或一字螺丝刀打磨制作一个,不会很花时间,关键是几乎不要花什么钱,我就是自己做了两把,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建议用6EXHP吧,稳定性好得多。

网友:
看来我是要换舵机了,塑料的好还是金属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KING3 也比这个便宜。 全都帮你装配好了。飞起来和顶级的450一样稳定!

配件不是一般的贵 新手玩这个....修到没信心

网友:
舵机换成金属齿的,耐炸

网友:
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好心的楼主 支持

网友:
遥控 充电器 斜盘舵机 明显是不行的

楼主:
感谢大家这么多有价值的回帖,淘宝上看了一下6EXHP 2.4G的套装要1100块左右,如果这个钱的话我肯定上DSX7了,以后上油机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KDS800太高无法装在sport上
MD922外壳无法装在PRO上
辉盛9G建议换北田2122

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决呢,换sport无法用KDS800了,还是坚持Pro换个锁尾驼机?
驼机可以换成北田2122,200块,贵不了太多

网友:
我买的是固朗的450C套机无平衡仪版,今天早上刚到手,不知道接下去会碰到什么事情.哈哈

网友:
哈哈,估计这位是地QIOU都受不了的

网友:
貌似pro的配件贵吧 新手难免要炸鸡的 个人建议上450v2   配件便宜啊 斜盘舵机觉得还是金属齿的好啊 新手炸鸡辉胜太容易扫齿 换舵机都烦死 别说飞了 陀螺仪不建议省 就401吧 2手500左右  关键是不用怎么调啊 设置好上去就锁尾 偶刚开始就用0704 但是飞机都没有上天过

网友:
很热闹的地方哦。
还是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帖子。

网友:
其实乐迪的2.4G的控 也不差啊 新手用很合适 功能和6EX一样   舵机可以用便宜点的金属的 比如929MG 也就45-55一个 锁尾可以用GM730+262HB  新手足够了

网友:
北田2122还是不错的

网友:
新手真不推荐PRO别看飞跃的便宜,炸起来,一定也不少花钱,一次没50下不来的,V2结构的,基本都是20左右就行了

网友:
这配置不行

网友:
楼主的情况和我很接近,想法也很类似。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