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消回差成功啦!偶的A轴有救啦!!!

楼主(2009-11-01):
万念俱灰之际,
幸得坛中各位仗义相助。。。
终于成功,
特此鸣谢。。。

另外特别感谢分享此法的偶像jtdst 。。。

上图:

第一步,拆!

网友:
第二步呢?
我没插楼吧

楼主:
过盈配合,根本拿不下来,
不敢来硬的,于是出去淘了这个。。。

楼主:
下来了,
切成两半。。。
偶狠懒。。。
而且锯功烂得狠。。。
于是。。。

楼主:
成功切开。。。
注意:切到内层破点皮后必须停车改为手工锯断。。。
否则断锯是小,伤人事大。。。

楼主:
由于两半中有一半需要与轴脱开自由转动,
所以卡住的这一半不拿下来,
内孔走一刀,外沿倒角,然后砂纸磨光。。。

楼主:
破网速,卡死我了,第三次重发。。。

开槽。。。(记得一定要用键槽铣刀,如果用普通立铣刀需要先钻个孔)

楼主:
另一半开孔,攻丝。。。

楼主:
找两条合适的弹簧(稍硬点的)。。。

这是平时攒的。。。(还有一盒粗的和一盒扁的。。。)

就它俩吧。。。

网友:
掏内孔不如把键修正一下,多点支撑

楼主:
装上螺丝,总装。。。
轴键要锯掉一半,别把自由转的转也卡死了。。。
这段时间腾不出手,所以过程没拍照。。。

楼主:
装回箱体,
安装时用力扭,
弹簧快要压到底的时候刚好错过一个齿,
回弹力量挺大的。。。

网友:
现场直播
插播广告
很多的设备,很多的零件啊

楼主:
总装完毕。。。

楼主:
试了一下,逆时针回差完全消除,
但顺时针连续转的时候,
反转还是会有回差。。。
估计是弹簧太软了。。。

楼主:
加了机油,一通猛摇。。。
现在回差一点都没有了。。。
不知道受力的时候会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要在两片涡轮之间加个垫子好让厚度和原来相等??

楼主:
我这个箱两口轴承间固定间距的。。。
往中间紧有蜗杆顶着,往外有轴承顶着。。。

网友:
换硬弹簧吧~

楼主:
明天换。。。
今天楼下美女上来投诉了。。。
说我整夜机器响,还敲东西。。。
影响她睡觉。。。
她的卧室就在我床台下面。。。
她命令我晚上十点以后不许出声。。。

网友:
使用弹簧的不能吃力,如果切削力超过弹簧的弹力,就会产生回差的

楼主:
是的。。。
偶再想想办法。。。
先换个硬弹簧,
其实已经淘了两个0回差的谐波减速电机。。。
估计这两天快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换。。。
今天楼下美女上来投诉了。。。
说我整夜机器响,还敲东西。。。
影响她睡觉。。。
她的卧室就在我床台下面。。。
她命令我晚上十点以后不许出声。。。

告诉她不让你上自己的床就要上她的床

网友:
让你楼下的美女上楼帮忙!!!!
说心里话 改的还是不错的!!!俺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弹簧。。。

网友:
转起来手感是否重了很多呀?

网友:
不错不错,你一学就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换。。。
今天楼下美女上来投诉了。。。
说我整夜机器响,还敲东西。。。
影响她睡觉。。。
她的卧室就在我床台下面。。。
她命令我晚上十点以后不许出声。。。

你要小心啦,美女是说十点以后找你,到时候你不许叫床。

网友:
全靠弹簧

有点玄.

网友:
楼上钻个眼。。。。。

网友:
用伞齿做好点吧,加个弹簧

楼主:
。。。
晕乎乎。。。
美女的床不能随便上的。。。
早知道不把偶的床摆在她的床上面了。。。

网友:
祝贺直播成功

网友:
 多年前修进口大排摩托,本田cbr系列的配气传动常用,,就发现有这样的消隙的装置。。。错位齿。也被楼主学到了 高速转起来还有哨声哦,,,

网友:
刚学来的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收了放桌面上经常复制用
好方法啊 我也学习了 哈哈....纯属借用。。。

网友:
值得学习。
如果用线切割的话,可能会更好些

网友: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俺也借用:)

网友(2009-12-19):
楼主学的很快呀 羡慕中.....

网友:
大力弹簧磨损加剧

网友(2010-09-30):
引用 楼主:
明天换。。。
今天楼下美女上来投诉了。。。
说我整夜机器响,还敲东西。。。
影响她睡觉。。。
她的卧室就在我床台下面。。。
她命令我晚上十点以后不许出声。。。

叫她十点后上论坛来吧

网友:
好办法!俺有时间也学习弄一个!

网友:
说实话,我不看好这种消回差结构,弹簧力太强的话阻力太大,不够强的话,反复的回转切削很容易抵消弹簧力,这在切削大直径的物件时会比较明显,而且,本是一个齿的给分开,齿形不完全,会有接触面小的问题,造成接触面磨损较快,当然,如果阻力不大的场合,这种结构消回差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是的,这种减速箱阻力非常大,
更适合做传动,不适合做A轴。。。

网友:
感觉磨损太大了,本身需要结合面积的地方,这样成啥了,点接触?

网友:
瞎糗!好东西弄坏了1

网友:
学习了

虽然不能用于重工活。但一般是够用了,俺们干的一点活遥已。又不常干活,磨损可以忽略吧。

楼主:
麻损不能忽略。。。。

但这东西本来是用来干重活的,
经常转,用很大的电机驱动,
现在用来干轻活,
偶尔转,用步进电机驱动,

所以这样的磨损相对于它的设计用途来说实在没法对比。。。

网友:
我感觉还是老老实实用双蜗杆单涡轮实在,过段时间开个模,大家说说传动比高在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