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我扫盲关于C0618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1-01):
小弟我最近买了一台天津产的C0618
买来时品相还好,九成新吧,配件还算齐全。只是缺挂轮大约缺10个左右。我看了各位的帖子,大家要么用线切割要么不做,请问坛子里没有哪位大侠有多余的吗??
还有呀,我床是买来了,可是我对车刀等不懂,就是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车刀,以至于现在只能看着车床干转,干不了活呀,
请给位帮兄弟我扫扫盲吧
谢谢了

网友:
测量主轴中心到刀架台底面的高度,就是刀尖的高度,你就知道买多大的刀了!
至于挂轮需要17个。以前有人做过。你去工具交易那搜一下!

网友A:
尽量不要自己做 买原装最好 一套400米17个 车刀10*10的 建议新手把所有帖子看完再来提问

网友:
车刀买6X6的白钢刀磨

挂轮缺什么,报上来,我看看有没有多余的出给你

网友:
咳,婚都结了,才来上生理课。

网友B:
人家不就请教怎样生小孩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自己做 买原装最好 一套400米17个 车刀10*10的 建议新手把所有帖子看完再来提问

0618的车刀不是6×6的吗,10mm行吗

楼主:
谢谢各位赏光回帖。
第一看开淘到挂轮的几率不大了,只有花400大米买一套了。我觉得不甘心呀。我齿轮多的是,可就没合适的,还得花很多大米买几个小轮,岂不悲哀
第二车道问题基本明白了。要6乘6的白钢条子自己磨,其实我连钻头都磨不好,怎么磨车刀呢,麻烦呀
不知0618可不可以用那种可换刀片的车刀吗,我的意思是有那么小的吗
上得了床,干不了活,岂不悲哀
更何况我有两个0618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自己做 买原装最好 一套400米17个 车刀10*10的 建议新手把所有帖子看完再来提问

我看不少帖子,几乎没有原装可卖呀,我倒知道有一个网友自己做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不就请教怎样生小孩嘛

网友:
呵呵,还不懂用就下手买了两个。建议楼主先买套机夹车刀吧,不用磨的。可以找“锋利数控”兄弟。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问他,他是专业滴

网友:
l轮,很贵の。

楼主:
看了看锋利的8乘8的机架车刀可不便宜,媲美挂轮了。哎潜在我们这淘淘,不行只有找锋利了。毕竟有床上不了,是不好受的
顺便发几张我的床的照片

楼主:
照片是前几天拍的。现在变频器已经接上了。车床灯买了,也接好了,把原来的380变36的变压器换了一个220变36的,一切就好了
最后两张是我的杂物箱与变频器

网友:
楼主,多少米掏的呀?

网友:
这种床要会整的,把它整一整性能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