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和风筝的不期而遇.......

楼主(2009-11-01):
还好没撞上去,躲开了..............

网友A:
好哦,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有线条干扰呢?

网友B:
险!一摸死

网友C:
哇靠 这个雾 你也敢飞行?

网友D:
看着像幽浮哇

网友E(2009-12-20):
请问一楼主,6通的如何控制摄象头上下,左右转动,而且左右是比例的转动。多谢

网友F:
楼上的问题我也很纳闷 油门一路 上下一路 左右一路 无副翼的,最多只有云台的左右一路多出来 ,还有一路上下 估计没办法比例控制!

网友G:
用陀螺仪的通道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