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2.4G的功放能不能用在我们的模型控上面?

楼主(2009-11-02):
2.4GHz Indoor Signal Booster 1000mW

大幅度加强无线网络范围与稳定性
无线网络信号放大强波器(1W)
* 最强输出功率30dBm(1W)
* 铝合金外壳,高散热设计
* 安装容易不需软件
* 附送增益5dBi台湾原厂全向天线与外围配件
无线信号放大器是一个高效率紧凑部件。为所有的2. 4GHz 频段无线设备增加性能和覆盖范围而设计。包含P2P(点对点),P2MP(点对多点),802.11b,802.11b+,802.11g 和802.11b+g 无线路由器, 无线AP,无线网卡。使用此产品在可视距离范围内可将无线信号覆盖范围增加到双倍以上。能有效解决无线网络信号弱和无线电波干扰的问题。搭配高增益天线效果更佳。

楼主:
现在是怎么插入图片?
我怎么都不会了

楼主:
只能每帖一张的发图片吗?

网友:
网络用的!呵呵

网友:
可以用于2.4G的传输设备放大用。不过接口是否通用就未必了,可能还是要自己DIY一下吧。

楼主:
可以用于2.4G的传输设备放大用。不过接口是否通用就未必了,可能还是要自己DIY一下吧。

从图片上看,应该和我的ASSAN接口一样

楼主:
电源解决要难点,6V 2A

网友:
自己试下,造福后人,

楼主:
 网络上用的没法用在我们的控上面吗?

有哪位大侠用过,开句腔嘛?

网友A:
这个是双向放大器,应该只需要连接控的发射端就可以了,但是还需要一个推动功率,如果控的功率小的话应该不会工作。无线路由器的功率通常都会比控大,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双向放大器,应该只需要连接控的发射端就可以了,但是还需要一个推动功率,如果控的功率小的话应该不会工作。无线路由器的功率通常都会比控大,试试就知道了

呃,这倒是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功率计分别挂上遥控器的天线口和普通无线路由器的天线口,测试一下,如果发射功率处于同样一个功率级别上,一般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修对讲机的人一般都会有功率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双向放大器,应该只需要连接控的发射端就可以了,但是还需要一个推动功率,如果控的功率小的话应该不会工作。无线路由器的功率通常都会比控大,试试就知道了

那要多大的推动功率,它才会工作?

网友:
好像一般无线路由器的发射功率都在200-500毫瓦之间,我从没用过2.4G的遥控器,还真不知道到底遥控器发射功率是在什么一个量级上。。。。。。。

网友:
 您先试试

网友:
控的功率越大,对人体的辐射也越厉害,我觉得增强接收的灵敏度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如果再干扰别人就不好了.呵呵.

网友:
不要再去研究什么2.4G功放了 2.4G这个频率是微波, 直线性很强, 有阻挡就没信号的

所有遥控模型里 最远的就是 72mhz

当然 能改到300mhz的话 最好  1w功率 50km

网友:
你这个新兵,一来就这么高的问题,值得研究。

理论上的原理可能能搞懂的人不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