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款大脚如何,谢谢

楼主(2009-11-02):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910b4e584cef84d5d5f52c03155ba101&ali_refid=a3_419252_1006:1102231360:6:%CE%DE%CB%A2%B5%E7%BB%FA:d176431eb0317e70d1616cbd0e4001ed&ali_trackid=1_d176431eb0317e70d1616cbd0e4001ed
各位高手好,我是新手,想入款大脚玩,这款是我在淘宝上看到的一款大脚车,各位高手帮我看看各方面都可以吗?为什么他的无刷那么便宜?
谢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都没人帮忙指点吗?

网友A:
不错的车子,卖家也不错
换个好点的电池

网友B:
山寨的产品吧,没看到牌子啊。800多就买到无刷还是金属底盘,实在是汗啊

网友C:
没有看到品牌,不知道质量、售后如何……

网友D:
估计是恒龙的,就怕碰撞,大脚碰撞是难免的,恒龙的车,不耐碰撞

网友E:
精彩在“哇”...
好得有点过了,好盈套装+不太垃圾的控+1/10金属底盘的大脚,不知道有没有在其他地方缩水:舵机、齿轮、结构精度、是否有quexian、反应速度....等等,需要好好验证才行。

网友F:
这个好象不是HL的,是仿HL的产品更新换代,牌子忘记了!!

网友C:
环奇的大脚如何?!
价格是便宜,品质不懂怎么样啊

网友G(2009-12-07):
不玩电车,玩油动

网友:
别买,我是玩大电脚的,这车你要是买了,这种配置,电子设备保证坏,818元上无刷,晕,配个25A的电调,哪有大脚用25A的,晕死大脚起点都是60A

网友H(2010-04-12):
这个车子的结构和恒龙的很像,基本上是房车的底盘,加长摆臂得来的,不算真正的大脚底盘,其结实程度就很有限了。不过,作为入门车子,可以考虑,关键还是看怎么玩。电调设定要注意不能暴力启动,这车的传动系统肯定吃不消,会扫齿。不要再自行改装什么了,这个车架子不结实的。仅仅可以满足跑跑的要求,爬大坡,飞大坡就不呀考虑了,落地就会有损失,轻则断摆臂,重则扫差速,修理很费时间。我个人玩恒龙等1:10的电大脚的一点经验。

网友I:
这车还不错的 用的好盈 一狼无刷 是 恒宇的,配件也便宜

网友J(2010-05-16):
这台车重量轻,结构较脆弱,不适合太暴力行驶,但可作为大脚入门车种,使用经验分享如下:
1.采用好盈马达及电调是加分项目,可惜都属于较低端的配置,马达内核为380等级,电调只有25A,实在太小。
2.原厂遥控系统质量太差,建议要更换,我换了SANWA MX-A的遥控器,只保留原厂前轮转向伺服机。
3.前差速器在一次急煞并后退的操作中扫齿。
4.原厂电池效能太差又重,直接拿去丢掉,我先换了7.4V 2200mah 25C锂电,急加速可抬头(估计是车重较轻的关系),极速还可以。后来又换了11.1V 2200mah 25C锂电,车子变的非常暴力,随便一加速就可抬头,有几次抬过头,翻了好几圈,车壳都磨破了,极速很满意,估计有到70-80公里。不过我很担心会把马达及电调操挂,因此都不敢跑太久,目前使用情况尚称良好。

网友K(2010-07-14):
HY的车子 没看清电调A数。估计是60A的 也够用了。
这个速度玩儿这个车子 考验LZ的动手能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