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E4+vbar

楼主(2009-11-02):
看看

楼主:
感谢凯旋定制的A123电池,能什么都不需要改动就直接用在E4或者450上

楼主:
VBAR的安装位置,这位置不太好,装上数据线接不上,看来要买个MINIUSB的弯头才行

楼主:
用的是DSX9 + ea101卫星接受,这样就不需要再连接收机,线很少,可以弄得很干净

楼主:
打开大桨。。。头很干净,感觉非常舒服

楼主:
最后来个头的特写

楼主:
说一下机的配置,凯旋红魔电机 ZTW40A电调,GAUI的无副翼改装头(其实只用中间那个也可以,大桨夹可以用回E4 原装,不过这样就需要弄长球头拉杆了)脱机是MD933

还有非常感谢 SU--27很不耐烦的V-BAR指导安装哦。。。凯旋模型定制的A123电池也非常不错

安装调试好昨天晚上试了一下,感觉非常操不住。。。。太灵活了。。。。

网友:
这都什么概念。。。。

这都是 什么概念啊。。。MINI  V8 都买来了  还不舍得买 几快 理电。
干吗去折腾A123啊。。。你这样V8 超级不平衡。。估计会很难飞。。。。

网友A:
那个头罩就起了个内裤的作用.

网友:
电池比较YY,mini vbar不错,泰世的头一般

网友:
舵机是MD933

楼主:
电池 除了YY外,我感觉是非常实用..我共有8块这样的电池,可以飞E4 ,450 ,还有2块并起来飞425...真的非常实用,什么东西都不需要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头罩就起了个内裤的作用.

果然高人....

楼主:
md933 是差了点....现在DSX9 改成传统10字盘模式,没法调脱机中立点...
VBAR上还要慢慢再调整..

不过我现在飞航线,先用着...不过我的6个MD933大炸小炸100来次..只坏了1个...
另1个有点抖...但飞起来正常,现在装450练习机上,也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头罩就起了个内裤的作用.

高 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