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004的配件能用在老飞达的上面吗

楼主(2009-11-02):
有架老飞达,换了无刷动力的,现在已经没有配件了,不知道跟004的能不能通用,只要主轴直径一样,应该可以的,不知道那位试过,麻烦告知,谢谢了。

网友:
我没有飞达,不好说。但是就算主轴直径一样也未必能通用的。旋翼T头的插销空位置可能会不一样一也说不定。但是有工具的话改一下或许可以呢

楼主:
哈,我的意思是直接买整个004的主轴+旋翼头总成,只要主轴是3MM的就肯定能用了,就是不知道004主轴是不是3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我的意思是直接买整个004的主轴+旋翼头总成,只要主轴是3MM的就肯定能用了,就是不知道004主轴是不是3MM的?

是3mm直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