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T450PRO上面寻机功能

楼主(2009-11-02):
看亚托450PRO说明书上面P22页有刹车设定,进角设定,
电池
电压设定,飞机模式设定,油门反应速度设定,温度保护,寻机功能,其中的寻机功能怎么打开呢?我是10C的控,2.4G的617接收,设了失控保护关控会启动
电机
,不设定失控保护关了控飞机也没有像说明书上写的30秒后电机会发出警示音呀,哪位知道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还有寻机功能,太先进了,不懂

网友B:
我也看到了,试了但是没有用,不会叫,说明书上说默认就是得。
不过450基本不用寻机哦

楼主:
我们的飞场是一片高草地,所以有时候也难找,不过炸机不用修的,我曾经飞3D炸10次就最后一次炸弯了横轴,前面几次都是捡起来就飞的,哈哈

网友B:
羡慕的场地阿。。。
我有两架450,yt的是pro,电调就是上面说的现象;后来我发现那个山寨的没牌子电调有这个功能,关控大约十几秒他就开始滴~ 滴~ 滴~ 不停的叫。。。不过声音比较小,哈哈

楼主:
顶一下,麻烦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C:
草地就是好 炸机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