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9-11-02):
新入手imax b6 pro
充电器
,不知道如何使用,请问老鸟3s li-po
电池
(11.1V 1500mA 20C)应该用多大电压、电流冲。。。

网友A:
用0.8A冲

网友A:
最好不要超过1.5A 也就是.05C--1C

网友B:
看你的电池容量拉,一般最好保持在1c一下,也就是充电电流设置成小于等于你电池容量,如果不确ren,建议你的1500mha的用0.8~1a充
能用多大电流其实和电池也有关系,高级电池可以大a
电压是截至电压,b6默认不要修改,4.2v好像是

楼主:
出了新问题,刚刚放电有点鼓了,用电显查了下,1块0.0V ;2块7.5V ;3块-3.3V ,这下完了,怎么办,已经放冰箱30分钟了

网友C:
这么厉害?第2块都到7.5V了?第三块都负压了。
妥善处理了,这电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