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是新来的,请关照。有个问题不明白:什么是平 ...
各位好,我是新来的,请关照。有个问题不明白:什么是平衡充?什么是独立充?

楼主(2009-11-02):
如果是已经串接好的
电池
,如何实现平衡独立充电?谢谢!

网友A:
串好的电在有两种接头引出来,一种电线较粗的是串接的电线,另一种有很多线的接口是并行充电口。
楼下接力

网友B:
平衡充应该是通过LS说的电池的并行充电口进行充电的装置,独立充就是说每路都是独立的平衡充。

楼主:
查了一些,感觉好像是把电池组内的每个单体都充到几乎一样就叫平衡充。对吗?
独立充就是,对电池组里的单体而言充电回路是独立的,不与其他单体公用,对吗?
如何实现呢?如果一个单体一个回路,N个怎么办?充电器造价就太高

网友C:
因为独立,所以充电器贵啊!

网友A:
正解,几节电池就用几个充电器,只是做到一个盒子里。平衡充就是将每节电池充到相同的电压。LZ多多翻翻贴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