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FF9的小问题,侧面两个微调干嘛用的呢??

楼主(2009-11-02):
说明书上就是没找到侧面两个微调的功能,不知道飞直升机用得到吗??

网友A:
左面的在直机默认中,是大螺距微调补偿。也可在菜单中指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面的在直机默认中,是大螺距微调补偿。也可在菜单中指定功能。
哦,谢谢,不过似乎我还用不到这个功能

网友:
直机中,它是没有多大用处,我在大固定翼上把它设置为襟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