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卷起来的铁丝校直,各位有啥高招没有?

楼主(2009-11-02):
买的铁丝都是卷成卷的,用来做
舵机
连杆或者机身加强的时候都需要把铁丝搞直才好,各位有啥高招能解决这个问题捏?

网友A:
可以一端固定,用类似绞盘的机器拉伸另一端。

网友B:
工地 有成卷的钢筋 最后打水泥桩的时候都是直的
用的就是个设备 里边有三个轮子绕 着钢筋转 这头进 那头出 然后就直了 研究下吧

网友C:
楼上的朋友都好逗的哦 ,他说的钢丝还能用车拉呀??我觉得这种小的钢丝你就用 钳子慢慢弄吧!

网友D:
用遥控车拉呗,好歹咱也是玩模型的

网友E:
两头用了拉,要很用力!然后就直了

网友F:
怎么传图片
我发地弄不上来

网友F:
http://user.qzone.qq.com/531002273

网友F:
http://b25.photo.store.qq.com/ht ... 1&a=10&b=25

网友F:
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灌水,实在是以前没发过图片

网友G:
两个人分别拉住铁丝的两头,用力在地上打~一会就直了

网友H:
首先要确定是钢丝还是铁丝,如果是铁丝的话一端绕在坚固的栏杆上另一端用老虎钳钳住用力拉,感觉有拉伸感就直了,但注意如果再弄弯就拉不直了

楼主:
钢丝和铁丝啥区别呢?那黑乎乎的是钢丝还是铁丝呢?如果是钢丝怎么办捏?

网友I: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你缺乏手动能力...
我们买的也是卷的..左手拿铁丝..右手拿一铁钳就什么都能搞定..就看你有没有耐心..

网友I:
反了..是动手能力..不是手动能力..

楼主:
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J:
很多办法啊~学习!

网友K:
钢丝和铁丝最明显的区别在于
钢丝弹性很好,铁丝弯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细铁丝常用来绑扎物品

网友L:
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M:
回炉溶掉,然后重新拉出铁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