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0的一点技术问题

楼主(2009-11-02):
我想问下 esky king3 的电机 伺服器 在250上能用吗  有经验的请说下    谢了    可以的话我就去入手250的空机了

网友:
套装也没贵几个钱,干嘛非要买空机呢?而且套装也蛮不错的。
esky的舵机如果是8g的单耳的那个可能不行吧~~别的电机伺服就不知道了。

楼主:
你有钱啊

网友:
楼主 一定是手上有 ESKY KING 3,  又想买飞越250空机?
250 可以用很多舵机。比照看看 DS410 的尺寸,差不多久能装。 舵机直角边是倒了圆角的才好。 辉胜9G 也能装,稍麻烦些,就是直角边不圆的问题。

电机好像不行,大了点。250用的电机比450的小。

楼主:
呵呵 是的 谢了
还是买个带 电机 电调 舵机的版本的

楼主:
顺便问下 11.1v  15c 1500mah  在250上可以用的吗? 机头罩戴的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 11.1v  15c 1500mah  在250上可以用的吗? 机头罩戴的上么

用不了,250用850mAh 3S1P。1500的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