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一般使用什么翼型?

楼主(2009-11-02):
滑翔机一般使用什么翼型?
滑翔机的翼型可以用在S8D上吗?

网友:
阻力小的,一般翼展宽度不太宽,边缘上翘

楼主:
我要的是名称?

网友:
NACA'6'系列、Eppler和Wortmann系列及HQ系列中的层流翼型。

网友:
AG24 和 AG25, 前者薄一些,爬升高,滑翔差一点,后者厚一些爬升高度低但是吃气流性能好,而且后者较容易操纵,前者适合高手操纵。

网友:
 首先是玩什么项目
平地热气流和山地速度机,翼型就是2吗事

网友:
顶LS同志所言

网友:
翼型要根据要求选择,若要升阻比大,强调滑翔性能的模型,可选用原来用于牵引模型的翼型,较有名的有:巴比契,BE6556C,和我国著名牵引运动员用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郭浩洲等,若要爬升和滑翔兼顾,则可选原来用于自由飞的 NACA6409  和罗四逐 等。
    我最近试验工艺制作的电动滑翔机,用的是老牵引翼型BE6556C,我在1963年做的头一架一级牵引用的就是这个翼型,滑翔能力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翔机一般使用什么翼型?
滑翔机的翼型可以用在S8D上吗?

楼上几位,楼主不是说了嘛"S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