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6x 2.4G控 红色LED白天看不见,征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9-11-02):
1.换别的颜色的LED灯管是个办法,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征求办法

网友A:
把外壳拆下来,把屏幕外壳里面的黑呼呼的油漆擦掉,比较难看,但实用很多

网友:
要白天看到干嘛?已经够刺眼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外壳拆下来,把屏幕外壳里面的黑呼呼的油漆擦掉,比较难看,但实用很多

把屏幕外壳里面的油漆擦掉就看清楚了吧?
这样,自己拆厂家会不会给保修呢?

网友:
没有用的,是屏幕的亮度不够

网友:
呵呵,开汽车的跑到车里看,骑电动车或摩托车的有尾箱的把控塞到尾箱里看,自行车的只有带块黑布了。

网友:
跟100年前的照相机 的用法一样。

楼主:
呵呵,楼上几位真搞笑
问问小邱,能否返厂换灯管,如果要收费的话,换灯管需要多少钱?

网友:
用背光板

类似以前GBA游戏机的After Burnner

屏幕推荐用反射型液晶
不要用透过型

网友:
小邱同志,这红色LED显示白天外场飞行确实看不见,这控什么都好就是这显示方式完全是个败作,最好搞个液晶显示的升级套件换下又省电又醒目!不要让我们KDS粉丝太失望啊!

网友:
这个问题 问过小邱,他回答:没法升级

网友:
那这款产品确实是个失败的产品,没经过实际验证就生产出来。

网友:
K-6X外场飞,LED看不见参数真是失败中的失败啊。。。。。

网友B:
到底是LCD 还是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LCD 还是LED

是LED,不是LCD

楼主:
如果厂家能换看得清的LED,我自己出钱都是可以的。

网友:
有没有擦掉黑油的效果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