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机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02):
想玩电动的3D机,请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一款EPO材料的3D机,翼展1米左右的
我在淘宝搜索过,但是好像只有环球飞有一款
还有翼展1米左右应该算30级的电动飞机吧?电调用亚托450原装的35A电调是否可以?
电机
应该配多大的?
希望各位老手帮忙,谢谢

楼主:
哪位高手能帮帮忙

网友A:
好像有很多EPP的特技机的啊!淘宝上很多,什么吉比什么的,直机的电调要取消缓启动,固定翼能用。

网友A:
哦再补下,电机一般2212吧!淘宝上会有装机说明的

楼主:
不是EPP材料的,是EPO材料的,不是板机

网友B:
EPO太重了~~~

网友C:
不太建议初玩3D的朋友一接触3D机就上这么高级的..除非你飞航线..
要不飞机寿命很短的..
比较建议先玩玩KT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