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离合器问题

楼主(2009-11-02):
离合器杯里的石棉圈用什么胶粘好啊!上次用AB胶粘了,结果开了!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15分钟固化的AB胶吗?---要用12-24小时固化的那种。
上胶前你有仔细处理黏贴表面吗?---要仔细处理黏贴表面的油污,并用粗砂纸打磨。
黏合后要向黏合面加压直至胶液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