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手怎么自旋翻

楼主(2009-11-02):
日本手怎么自旋翻

网友:
搜“特帅呆王子”

网友A:
你可以用實機的方式,拔掉馬達線,只讓伺服機動作,使十字盤呈現360度的轉動,這個打法,最後再配合尾舵自旋的速度,自然就是自旋翻了~
有概況之後,,,再上模擬演練~
成功之後再上實機 ~
祝~ 好運....

网友:
LS的方法果然好,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實機的方式,拔掉馬達線,只讓伺服機動作,使十字盤呈現360度的轉動,這個打法,最後再配合尾舵自旋的速度,自然就是自旋翻了~
有概況之後,,,再上模擬演練~
成功之後再上實機 ~
祝~ 好運....

有创意,一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