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终极改装 正在进行中!!!!!!!!!

楼主(2009-11-02):
450终极改装  正在进行中!!!!!!!!!4旋翼改好了试飞成功了!!  接下来改4桨尾旋翼。还有就是把尾轴提高到和横轴在统一水平线上,这样可以让飞机更加稳定  。 我会不断更新的

网友:
沙发~!
我们的技师终于登场了~!
热切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2009-12-15):
有几个问题请教:
1. 这样双桨调整是不是有点困难?
2. 飞机右倾问题是不是有很大的改善?
3. 四桨和双桨的效率提升如何?
4. 你有换低KV值的电机吗?
5. 飞行时间延长了吗?还是变短了?
6. 一直没有看清楚主轴,里面的结构不知道还可以分享?来个近景?
谢谢!

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