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过Maxpro X6Plus的模友

楼主(2009-11-02):
就说明书来看,标称:
Maxpro X6Plus的

充电电流:0.1~8.0A (0.1A/步进)
放电电流:0.1~3.0A (0.1A/步进)
最大充电功率:150Watt
最大放电功率:15Watt

可是如果给6S的锂电最大电流8A充电,功率是4.2*6*8=201.6W?超过了最大充电功率
给6s的锂电最大电流3A放电,功率也得4.2*6*3=75.6W?也超过了最大放电功率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它有限制最大功率的,6s锂电充的话最大电流不是8A,而是5A?放电的话最大电流不是3A,而是0.6A?这不是跟说明书完全靠不上了么?到底这款充电器有没有6s锂电的8A充电能力和3A放电能力呢?突然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因为充电倒无所谓,只是放电太慢的话实在是一种煎熬呢,呵呵……
还请用过的模友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大双桨飞机飞起来晃得很厉害

四通大双桨飞机飞起来稳,但前进后退/左右侧飞时晃得很厉害,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充放电都要按标称的W数来计算的,所以6S的不可能有8A的,放电也不可能有3A的.
就象B6彩图上显示的6S 5A的标志,其实最大功率是50W,所以6S情况下也一样打不到5A的.

楼主:
看来商家真能忽悠人!!这不是虚假宣传么?差点还信以为真了~
谢谢了!!

网友:
麻烦,选择一个合适的充电器麻烦

网友A:
我用的MAXPRO
6S的充电只能6.8A
3S的就可以8A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AXPRO
6S的充电只能6.8A
3S的就可以8A充了

这应该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吧

这个不是电源的问题,确实是这样,
6楼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AXPRO
6S的充电只能6.8A
3S的就可以8A充了

这位兄弟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弟用的什么电源?

一般来说只要不虚标 12V 20A的够用。但建议使用12V 30A的,保留一些余量,
最好买一个可以调节输出到14V的电源,这样新款的五胞胎也可以使用。
我一直是用13.8V 30A的通信电源,家里的电台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