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大虾们,450尾旋翼问题!

楼主(2009-11-02):
最近入手一架450,由于偶是新手,在调机的时候把皮带角度挂反了,尾旋翼是从后往前旋转(对尾状态下),我们这里的模友看到后,说尾旋翼旋转的方向是错误的,应该是从前往后旋转(对尾状态下),冥思苦想大半天,实在不明白是为什么?旋转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推力的方向是一样的不就可以了么?况且
陀螺仪
和控上都有反向开关的,这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尾桨旋转的方向
这个没有绝对的规定,不同国家的产品有不同的习惯。
但是一般采用顺时针主桨,逆时针尾桨。主要理由如下:
1.安全考虑,顺时针旋转的尾桨,如果不慎打起小石子,沙土等,
会对站在模型后面操作的人员构成危险,而逆时针尾桨打起的异物是向前飞的。
2.有些机型尾变距往外的行程不够大,尾桨如果顺时针转,大动作时锁尾能力明显下降!
3.考虑到尾舵连杆刚性问题,如果往外变距,打右舵时尾舵向右,拉杆就变成推杆了。

网友A:
由于尾桨工作时有回0度的趋势,连杆平时受力的是拉的方向,连杆没有刚性问题。
打左舵,在推的方向,正因为有尾桨回0的拉力,连杆也没有刚性问题。
只有推过0度到负螺距的行程才会遇到刚性问题,但是这种角度只在高速自旋中才用到,
并且不影响锁尾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虾详细的解答!
今天下班回去再好好研究下,因为我那个是固朗的450C,如果尾翼是从前往后反转,感觉尾推的行程不太够,只有将尾翼的初始角度设为o度,才能保证尾推在整个行程的中间,如果按照一般的有5度左右的角度,那么尾推离尾波箱之间的距离就很短,打舵的时候会刮蹭到尾波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