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做个选择

楼主(2009-11-03):
上logo500,斜盘ds610或者futaba bls253,价格差一半,我早先听说亚拓的舵机比较吃电,精度也没有futaba的好,但它的扭力和速度要比futaba快一点,还有价格比较便宜,综合性能不知道考虑用哪种。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500不是用510么? LOGO500没见过 和YT500不一样吗?

网友A:
logo一定要用好的品牌,性能数据只能说明厂家测试的结果,并不是唯一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在实际使用时差别很大。

yt的电子从我450pro上面看来的确是非常的一般,关键是那个豆腐皮会烦死你的,futaba多好,那一点点数字上的游戏不用关注太多。

如果logo玩v8的话,那就更考验舵机拉

ps,lz的那个型号我没见过,哈哈

网友:
如果用无副翼,炸机伤舵机的概率比有副翼多一半!!!!!!!

楼主:
bls253原来是金属齿的,也是耐炸的品种。基本影响不大的

网友:
价格能接受。 选253吧。   8-10公斤的扭力 在500mm桨的无副翼 完全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go一定要用好的品牌,性能数据只能说明厂家测试的结果,并不是唯一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在实际使用时差别很大。

yt的电子从我450pro上面看来的确是非常的一般,关键是那个豆腐皮会烦死你的,futaba多好,那一点点 ...
楼上说的豆腐皮是什么东西

网友:
同问L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