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玩具车的天线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9-11-03):
给儿子买了很多遥控玩具,但天线丢的丢,断的断,目前只剩了一个。
只好把天线没收了,要玩哪个就把天线装到哪个上面去,玩过以后再把天线收起来。

幸好这些不同类型不同厂家的遥控天线的丝口都是一样的,天线的粗细也大致差不多,勉强可以通用,至于长度,就懒得计较了。
(天线根部直径约4.3mm,丝口直径约2.8mm)

我在淘宝上找了好些卖遥控玩具的,都说没有单独的天线可以卖。
各位大侠,谁还有办法?

网友:
中工就有卖天线的,自己去找吧

楼主:
猪还挺聪明,谢谢了!
回帖也算得上敏捷。
乖。

网友:
找根筷子插上,用电线从里面引出来绑筷子上。。。吸管也可以,RC的天线管更好,外观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