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SP玩家这电调如何编程

楼主(2009-11-03):
如题: HSP 的电调不知如何编程

网友:
同问。给厂家打过电话,他们只是说指示灯的意思,没有说编程功能。我怀疑好像是不能编程的。

已经换成好盈的套装

网友:
还有原来的电机质量不知道怎样,外观看着还行。

网友:
貌似HSP原无刷电调不能编程   但是原电机电调好像质量都还可以

网友:
我遇到过电机不好引起电调出问题的

网友A:
我的HSP94111PRO入手后,发现把车拿在手上,开动油门,三个轮子转,左后轮不转,高速才转。请问楼主有这种情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HSP94111PRO入手后,发现把车拿在手上,开动油门,三个轮子转,左后轮不转,高速才转。请问楼主有这种情况么?

看看差速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拆下了差速器,发现齿上有伤,但是没有出现缺齿,断齿现象。重新装上后车子四个轮子动,但是左后轮力量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