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换尾杆?

楼主(2009-11-03):
尾杆炸弯了,前些时候在论坛里面看到一个详细教换尾杆的贴子,找了几天都没找到。有那位老大能指点指点。

网友A:
YT有说明书 搜搜

网友B:
尾杆是什么,尾拉杆吗?
直接换就行了,还有说明吗,不懂

网友C:
这还不简单?凡是连着的都拆下来,不就能换了?
尾管固定座、尾波箱、水平翼固定座的螺丝都得拧下来。把皮带要么从前面的皮带轮,要么从尾轴上去下来,从尾管抽出来。然后塞进新的,装回去就行了。

楼主:
明白,是罗丝就拆

网友D:
貌似LZ说的是尾管吧

网友E:
飞机不是自己装的吧? 都拆下来,再装回去,以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下次就不会再问怎么换脚架,怎么换大桨

网友F:
份快乐:)。向原创们和转载们致个

网友F:
时光不是如此,还能怎样